[请教] CPD4 如何用于CCPM直升机

楼主(2009-03-19):
CPD4 如何用于CCPM直升机?
大侠们给点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加个混控
不过不方便也不值得这个麻烦

网友:
加了混控也调不好,最终只能放弃

网友A:
CPD8

如有好方法的话,买CPD8就不值了,差一倍价钱总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有好方法的话,买CPD8就不值了,差一倍价钱总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不知道是啥,,,,,

网友:
通过外置CCPM混控可以解决CPD4 用于CCPM直升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