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摔的有点变形还能用吗?

楼主(2009-03-19):
今天小炸,损失大桨一副,
电池
有两处撞击痕迹,不知道还能用吗?我的电池是亚拓原装20C的。

网友A:
没关系 照飞

网友B:
看到什么程度了,要是里面有短路嫌疑最好处理得当,不然充电或者飞行的时候短路起火,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C:
看运气,我有2颗弯掉后单片电压下降很快

网友D:
充满电 放2天看看吧!要是电压没什么下降 就没问题。要是掉的很厉害 就不能用了

网友E:
小电流应该可以,大电流可能就够呛了,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F:
我的电池也变形了。没有外伤就可以用的

网友G:
只要不降压就能用.不过也做不起剧烈的运动.

网友H:
每天阅帖无数,先混上一份在说

网友I:
有电压就能用,我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