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失控咨询下

楼主(2009-03-19):
YT450,FF9+SPECTRUM 2.4,飞完切NORMAL准备落地,突然
舵机
全没反应,动力仍在,炸了,回去换了电调,手里测试,上电推小油,突然转速升高,像切IDLE一样,收油门马达仍旧高速转,回去换了接受没敢再试
设备保养都不错,以前也没出过问题,请教有相同经历的朋友介绍经验,到底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第一对频过程重新确认,第二电调油门行程确认。第三干扰源确认。

网友B:
电调重新设置油门

网友C:
检查高频头和接收机吧!
呵呵 。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有用!

网友F:
大多失控都是干扰造成,我的PPM接受在家中经常受干扰,以前3D模式悬停的时候,就因此打了很多副桨,后来接受教训,拿普通模式玩,就只是顿一顿而已,没什么大影响。
如果长时间的失控,就得认真检查是电子设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