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电直新动力!!

楼主(2009-03-19):
算了一下还是用12片
电池
即省钱又有力,48A电流时大概输入功率有2000W!!
蝎子
电机
4025-890
电调JETI99
升级了“杂货铺”的推力轴承座
陀螺CMS720+CL1混合器
12片电池 2600二组串联
改造尾推为碳纤管

网友A:
忍住口水 看看.....

网友B:
什么电池??多少米买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12S是并得吧 这个ESP600 差不多22.2 4000-5000左右的电池就好

网友:
好机子,羡慕中!

网友D:
飞好了,我也准备把我的600油改电!

网友E:
1、是 12S 串联。
2、不是 ESP 是 600CF
3、对楼主的配置很感兴趣,请问 用的多少T 的齿轮, 大桨转速多少? 3D 飞行时间如何?
我也一直在尝试 8~12S 锂电配置方案

网友F:
890KV厂家推荐是6-8S供电,真的要上12S建议630KV,那是绝对的爽

楼主:
齿轮比17:1,用890KV主要是增大齿轮比减小电流对电池有利!!

网友E:
17: 1 ?不太明白,请问用的多少T 的齿轮?

楼主:
大齿170,小齿10

网友G:
这个省电,强大啊.....飞行时间怎么样?3d多长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错,帮LZ顶帖

网友I:
电池是12S1p , 还是6s2p呀?12s1不就有48V?发个连线图看一下呀~

楼主:
二块500的6s1p串联就是12s1p,分开后还可以飞500一举二得!!

网友J:
电机+电调+Jeti Box就已经3K了。。。再加上SL720,这配置够烧的~

网友K:
晕到。。。。。。。。12S电池,配890KV 摩达转数去到40584转(12X3.8V=总电压),摩达能承受这转数?冒似这类电机最佳转数都是在2-2.8W之间。。。。。。。。转数超了电流会变的急剧上升,电流能去到多数就嘿嘿。。。。。
而且 这设备够烧包子的。

网友L:
蝎子电机啊!楼主厉害!

网友:
台湾已经有人测试过了,用不10S锂聚飞,电流不超过60A对电池是非常好的。

如果楼主用12S那就更好了,当然要选配好齿比!

天蝎星电机不错,当然有国产就更不错了。

可以说12S   加无副翼系统是电直的发产方向!

网友:
开瞎扯!
丢。。。。。。。。。。。。。。。。
台湾佬是不是用K牌电变来定速飞的。。啊。如果是用K牌电变耿的拉 定速定的稳。
但是这KV值和12s搭配。。  JETI的定速行不行啊,JETI77我用过了 定速不是锁的太好(会掉/脱定速的)。Z50+SP77只要转数过2.8w转 马达就热到HI耿。。飞机是只logo600誒。。。。。。
45v电压上890KV:45x890=4w 转点搞啊!轴承顶不顶的住?电机会不会热的不的了啊?而且呢只机的大齿顶5顶的顺 摩达的扭力誒,,,,见过朋友用Z50 飞呢只机(斜齿) 开IDEL要很小心,不然扫齿給个熄火降落給你玩。。。。

网友:
那上面还有一个CSM的CCPM混合器那。。。。。。也要1K来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为什么呀?
不是油的比电爽吗?

网友:
电的爽,就是充电太太太太太麻烦

网友:
600配齐了要多少米啊,楼上的说下

网友:
真不错,还是油动有劲吧。

网友:
我感觉亚托650L更暴力,电变换蝎子135A才好,我也准备改,650L已到手,蝎子135A还没到.

网友:
新人请教,CL1混合器是什么高级东西?淘宝上面都查不到,有什么用呢?

网友:
吴哥又下猛料,高压电调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