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19):
小弟从小就喜欢航模,因为种种原因吧一直没能接触到这个东西,现在想入手又不想花愿望钱,希望各位能给小弟推荐几个低价位的,性价比高点的,小弟先感谢了。

楼主:
ESKY E016 E017 KII【规格参数:】
(1).机身长:535mm
(2).机身高:225mm
(3).主旋翼直径:600mm
(4).尾旋翼直径:130mm
(5).马达齿轮:9T
(6).主齿传动轮:140T
(7).主齿传动比:9:140T
(8).整机重:470g(含1000mAh,11.1V锂电)

楼主:
ESKY E016 E017 KII
(1).电池:1000mAh,11.1V
(2).强磁马达:370
(3).陀螺仪:ESKY专用陀螺仪
(4).伺服器:8g*4Pcs
(5).发射机:6通道或6通道以上(直升机系统)
(6).接收机:6通道或6通道以上
(7).调速器:20A

楼主:
这个如何啊,怎么没人回帖啊

网友:
你先从4通的开始吧,这个6通的难啊

网友:
最好先上个4通道的,华科尔4#  、 Esky004 、 雷鸟 之类的,玩到报废足够练出一副好身手。
要是016之类的,玩到报废,怕是只练会修理了。基本不会飞

网友:
既然没人回帖,我就随便说说吧
楼主说“不想花冤枉钱,希望给推荐几个低价位的,性价比高点的”

而016恐怕完全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016飞机好飞不好飞先不说,新手不练习模拟器直接入门恐怕顶配亚拓也飞不起来。016配件不便宜,考虑配件问题来说,这飞机性价比不能算很高。

个人建议直升机入门走两条路

1--------esky004加模拟器(xtr,g3.g4等),初期投资包括全套设备和练习期间全套配件以及一些远期投资(例如工具和平衡充等),预计总投资八百到一千元。
此方案,技术门槛低,投资压力小,为远期450打基础。如果中途退烧,损失较小。

2--------模拟器(xtr,g3.g4等)加全套450和遥控以及工具和配套设备。保守估计投资两千元左右起步,具体配置依个人喜好和投入金额决定。
次方案,技术门槛略高,投资压力略大,且450级电直有一定的危险性,新手需格外谨慎。但无重复投资,资金使用效率高,如果身边有高手方便交流,或本身有很好的研究能力和动手能力,首推此方案。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我去找一下esky004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