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组了台450,电机不工作.

楼主(2009-03-19):
刚组了450接上电子设备后电机不工作.天地飞06C的控,0704B陀螺仪,新西达40A电调.开机后拨控舵机有反应.但电机没反应.并且一直的响,滴的一声,重复两次,然后滴滴两声重复两声,然后滴滴滴三声又重复两声,是什么问题?新西达40A电调怎么设定?电调温度一下子就升上来了,所以就拨了电源.还有尾舵在不停的抖,是陀螺仪设置的问题吗?机子是放在地上没装浆试的.请老鸟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2ge  电池没电,或者 你打了油门, 先开控,再接电源

网友:
最高油门开机,先开控,再给飞机通电。等电调自检完毕后,迅速将油门拉杆推到最低,听到滴声后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我是先开控再接电源的.照hncswsj说的试了,但没听到滴声,还是不行.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接上电源没声音了,就是陀螺仪灯闪了几下后就没反应了.舵机工作,马达还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电吧,看看

拿去冲电了.请问没电时有什么表现?电池用到多少伏要冲电?是11.4伏2200MA那种电池.A123电池呢?多少伏要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