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2G改life充成功!

楼主(2009-03-19):
自己有一个8S的平衡充,因为是买的332G+5V的开关电源组装的,只能是截止电压4.2V,最近入手life,一看,截止3.6V,就试试能不能调整截止电压,发现调整的时候,只能在4.1-4.3之间,于是就将原来的那个183的电阻换下来,串一个20K的精密电位器调整,看找电压下到4.05V,立即关闭输出,切换成2.5V输出了,于是找了332G的pdf看看了.发现pin2,pin3是关于低电压检测的,pin2接gnd,在低电压检测有效,pin2接Vcc则关闭低电压检查,pin3是低电压输出脚,控制一个贴片的npn tri小电流充点,固让3脚悬空.这下麻烦了,输出4.44V,不可调整,调整电位器失效.晕,赶紧换回来,恢复4.2V截止电压.
晚上继续看332G的pdf,发现其实pin5和pin6之间是一个比较放大器,6脚应该要一个基准电压,根据测算大约1.25V左右,当输出要在3.6V,pin6还是要在1.25V左右才能工作,所以应当加大5-6之间的电阻,测算约25K,所以将原来的222换成10K的调整,哈哈,成了.3.4-3.9之间调整吧

网友:
我现在有一种充电板从3.5V-4.28V可调,电流1.5A 。正打算做个4S来充A123

网友:
麻烦,我以前做过的3S,铁锂、锂聚两用,用了3个继电器,和6个节能灯上的500K电阻搞定,不需要精密电位器,因为铁锂电池充电电压不需要那么准

楼主:
呵呵,对的,就用简单的103就可以了,但是我去买的时候js要价0.5rmb,精密的也就1rmb,反正量不大就买了精密的.
昨天再改了一下,电压可以3.3-4.4连续可调.用了6个拨动开关,实现了锂离子和锂铁的切换.电流控制用线绕电阻,自制的,电流从2A到167ma连续可调.

网友:
老大能上个图吗?我也想改!

楼主:
最近照相机不在这边,手机拍的不清楚,迟点给上个图.

网友:
好的。多谢楼主了!

楼主:
sorry,实在一时找不到照片,给个文字描述好了,只要修改4个地方.
先找到那个332G的充电控制板.
1.将那个最大的mos管,三个脚的,标有1724字样的,换成大功率的mos管,如irf9540之类的.
2.将那个输出的二极管换成大电流的,如3A以上的快恢复的二极管都可以,如FR307
3.将限流电阻短路,R6,R7并联的那里,直接短路掉
4.将R9哪里断开,用开关转换,联上原来的那个222的电位器和新的10K的电位器.
------------------R9-------K-----222----------
                                      |-------------10K---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 我正好还有20多个332G的充电板  最近正好有时间 也想D一个 顺便请教一下楼主 手里没有irf9540  可以用 irf9530和5408代替吧

楼主:
可以的,但是最好用快恢复二极管,5408也是3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