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初次做刀

楼主(2009-03-19):
第一次做刀,请师傅们点评,谢谢!

网友:
 不错啊。是切断吧

楼主:
一把切断,一刀镗孔。

网友:
你那切断刀都没磨好,就这样搞切不动还要断刀

楼主:
切断刀没磨过哦,买时店家说不用磨可直接使用,我试切了30MM的45号钢,很痛快。

网友:
有什么各种角度的

网友A:
磨个卷屑槽,会更痛快。

网友:
切断刀那个螺丝是顶的

网友B:
做的不错漂亮,螺丝是固定白钢车刀的吧

网友:
内孔刀的刀头,请给个特写。谢谢。

网友C:
夹刀的长孔是怎样做的啊?线切割?
麻烦内孔刀头来个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漂亮,螺丝是固定白钢车刀的吧

都是在老大您的指导下完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个卷屑槽,会更痛快。

感谢师傅指点,回去就就磨。

网友:
这么宽的切刀小床不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刀的长孔是怎样做的啊?线切割?
麻烦内孔刀头来个特写

架子是14*14的方304不锈钢,材料6元,是线切割内孔的,加工费15元一相。

网友:
回复 网友D:

咋你的小床刀架是14mm高的? 小床刀架一般是10mm高吧?
我也在考虑做刀架,哪是否刀要买小一号的?

网友:
角度..

切刀的前角最好磨下.15度左右...刀尖可一给点过渡刃.这样切下来的端面粗糙度好...
刀也不易钝.以后修磨刀的是后副偏角在好、不要去修.
切30的料转速可以打200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