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正式2手首飞问题求助!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3-19):
yt450v2,2手的,中午飞了4块电池,发现两个问题,一个电调发热严重,飞完一块电池摸电调的散热片都有些烫手,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有几次很短暂的空中突然下沉马上又恢复了,是不是掉电现象?螺距舵机在飞机没有离地之前,有时有反应有时没反应,但是只要飞机起飞了,没有碰到失灵.很迷惑。电机电调是yt450v2原装,问题舵机是65mg,配置是天九pcm接受,401+9257,斜盘舵机两个65mg,一个辉胜9克(坏了一个65mg,这个临时顶用)。

网友:
 用9g和65mg搭配还是有创意,可能同步性问题吧
掉电的话,看看是不是电调保护

网友:
这个要你好好仔细查找原因
1.电池问题
2.接受机干扰
3.电机安装位置

楼主:
电池是新的,接收机干扰应该还好吧,距离又不远,就在30米内,电调晚上回去检查有没松焊点,舵机准备晚上用替换大法来看,是不是单个舵机的问题。昨晚调试机器的时候满正常的,晚上出去费没注意,没发现异常。今天中午在地面上测试舵机的时候发现的,不推油门,螺距舵机没反应,油门推到接近悬停点时,舵机正常。在降落后是好是坏,反正在空中‘倒没出过什么问题。诡异

网友:
你电调装在什么位置啊,在电池下面,是会过热的,现在我都是不加头罩飞了

网友:
把电调放侧面散热要好些。

网友:
帮顶,帮武汉小菜鸟

楼主:
电调是在侧面装的,我现在怀疑电调要不接触不好,要不过热保护了。舵机的电位器可能在下限位附近有信号不良情况,当推油门是,斜盘会把螺距舵机杆向上带动少许,改变了电位器的位置,使其从接触不良好的位置转到正常位置了,这些等晚上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电调 散热问题

电调  散热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调过热保护?

网友:
检查油门和螺距曲线吧,另外检查马达齿和大齿盘是否咬合太紧.

楼主:
晚上彻底检查了,查出了问题所在。第一个问题,我拆掉大桨,在桌上推大油门,维持在最高,发现在飞机油门变大导致震动变大后,大约在65%油门的时候震动最大,但是应该属于正常震动范围,但是在这个震动影响下pcm接受错码灯亮了,同时升降舵会不定时地突然往下抖,范围较大,同时旋转声音也瞬时变低,换成天六c的ppm 接受,没发现这种情况,拆掉接受,发现天线与外壳接触的地方破皮了,于是拆开接受,将天线重新焊接,将晶体焊死。再进行检测,第一个问题解决,至少本晚上没在发现瞬间掉油门和抖舵的问题了。第2个,螺距舵机的问题,进行了调换测试,确定是该舵机单体问题,咬牙拆开,发现舵机内电机一根线搭接在接头上,似断非断的状态,重新焊接,好了。

楼主:
就是不晓得pcm接受,我将天线剪短了1-2厘米,不知道对信号接受有什么影响。有高手知道不?

网友:
这都能被你 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