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单位i找我做航拍 请教一下怎么收费合适 谢谢大家

楼主(2009-03-19):
有单位找我做
航拍
只要拍照 大概拍下一个小村落这么大范围 请教一下怎么收费合适 谢谢大家

网友A:
 只要不亏,放长线钓大鱼

网友B:
你要11250看看他的反映!如果没有惊讶的表示继续要图像和图片下载费用!如果反映强烈图像和图片免费送!价格再调整!开个玩笑!你问人家愿意上面价位再考虑!

楼主:
1万多  这个价格是按什么价格定得 一般这个行业收费标准是什么

网友C:
要看别人对精度的要求再说收费多少,如果简单拍几张俯视图片我觉得1K以下。

网友D:
得看看你专业的程度``
如果非专业也能胜任的话``建议1000之内``
一般专门搞航拍的3000左右
需要图片张数越多,单张价格就有所减少``
例如一张3000,两张就5000这样``

网友E:
要看具体的地点环境而定,1K?你的吃用开销都不够!

网友F:
看设备,看要求吧。
航拍照片可以参考影楼的做法,让客户选片。价位之类的你可以去xitek里搜一下,里面有搞专业航拍的。
要是视频片断,按成片秒数计费。
不过,建议楼主选拉个预算表,将所有可能的花费列在其中。然后再说制作利润。
拿表说话,两方都好商量。

网友G:
楼主开价,对方砍价,协商定价,验货付款
最主要是谈妥是按什么标准拍。先拍个样品给对方。对方认可后在做下一步的拍摄,免得徒劳无益还伤了和气

网友H:
这才是水平,玩飞机也能玩出钱

网友I:
开始做低价入门,放长线钓大鱼

网友J(2009-04-22):
看来航拍的利润不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