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301平衡充 有谁用过吗?

楼主(2009-03-19):
taobao上看到的,说是比0851还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过的吗?

网友:
其实各有千秋,充电速度比0851快,最大电流1.2A,0851是0.8A左右。最后判停的机制比较好。
缺点是输入电压不能偏差很多,应该在12V附近。0851 工作模式比较复杂,部分电池充电时间会长达4小时以上,但保护做得比较好,考虑了多种情况,适应电压能力很强试过16-10V都可以。

网友A:
ls有个错误,我用手提电脑的18V输入一样用,发热更少,因为升压部分基本不工作了

网友:
301我也在用,发热较大

网友:
呵呵,能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有个错误,我用手提电脑的18V输入一样用,发热更少,因为升压部分基本不工作了

是这样的,我主要是试过低电压8V的时候的情况,发热很严重。确实我也用过高电压16V的,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充电器,最佳输入电压是在:15V .一般12-16V都可以使用!

网友:
0851精度很不错的!~

网友(2012-05-12):
到底用多少的电压充比较好啊。看到有人用12V的电瓶直接充的,这样不会烧坏充电器吗?充电电流貌似不止1.5吧。我打算用电动工具上的电池代替电源适配器。电压14.4V的电流估计有20A,你们看可以不?

网友:
这东西充电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