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火狐锁尾舵机坏了

楼主(2009-03-19):
好不容易等两块电池都充好了,兴冲冲的在门口就开飞了,飞完第一块电池还好好的,
不料第二块电池刚起飞,就掉了下来。又来一次空中熄火降落,幸亏才1米多高,没有炸坏任何零件,
以为是电池没插好,拔下重插,初始化完毕,陀螺仪灯刚亮起,马上就整机断电了,

一连试了几次都是如此,我就纳闷了,难道电调坏了! 先把舵机断开试试,一切正常的啊,
用手板了板舵机臂。NND这个ESKY0508卡死了,手头没有备用的,
就从GL450C那里拆了个辉盛SG90装上用用看,感觉速度比不上ESKY0508数字伺服器。
感度从85%降到了50%,还能正常飞行,暂时不换了,慢慢体会一下SG90

过两天等我有什么感觉了再来告诉大家。

网友:
哈哈哈哈......你是高人呀

网友:
哈哈,我今天把火狐重新调一下,把舵机从里面装,这样拉杆更接尽垂直,可是装好后却发现不好飞了,又回到重前了。

网友:
尾舵机坏了会导致失控和抖舵,我都烧了2个0508了,烦得很

楼主:
飞了几天,总体感觉SG90还可以,只是飞惯了高感度,心里总在念叨。

我本来是优先考虑尾舵行程最合适的,舵臂用里面第二个孔,

现在为了感度优先,只有移到最里面的孔了,感度终于从新上到80%了,心里感觉舒服了。

虽然牺牲了一点行程,但是就我目前的水平来说,飞不了暴力,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坏蛋啊, 才飞了十几天,这个刚换上的SG90又坏了, 这次没有上次的好运了!

飞机在2米多高的地方,突然高速自旋,我下意识的收油, 打舵?  也不知道往哪打啊

飞机重重的落在地上,并没有翻倒在地上,连忙跑过去,拣回来一看, 坏了好几个零件,跟我以前

练360度自转,打错舵炸机的情况差不多:

明显是大桨先触地了, 砍到了尾管上, 弯曲的尾管拉断了尾支撐組连接头和水平翼安装座

旋翼头部分这一次却没有拉断,容易坏的8字连杆和混控臂, 倒是一个大桨夹断了耳朵!

难道以前炸的几次有了内伤?

这个该死的SG90到底是本来就快坏了,还是质量有问题呢?...............................

或者DY101陀螺仪会杀舵机?..........................

网友:
陀螺仪有问题还是干扰?

楼主:
兄弟不是干扰 ,或者别的什么, 因为炸了后,我逐个检查什么东西坏了,

发现SG90一通电就会自己走到头, 可以肯定就是它造成的高速自旋,

现在新的ESKY0508到手了,换上去电子系统工作就正常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DY101陀螺仪会不会很快就把它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