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4 如何设置 能让电直飞起来

楼主(2009-03-19):
请问 我用普通的4通控玩G4 固定翼都好好的 但是直机就是飞不起来 推油门 只能见大浆螺距在动
发动机
不转呢

网友A:
把第六通道改为7smoke

网友B:
只要把 smoke 通道 反向就OK

楼主:
谢谢 问题解决了
请问 一般在G4里 选 哪架直机 练悬停和航线 比较容易上手啊?

网友C:
大油直!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