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朋友的450每次起飞的时候都是左边脚架先离地`悬停好了飞机也是歪歪的`但是那直角尺量了都没有问题`该直的都是直的`在空中的姿态总是歪的``但不影响正常的悬停``飞机没有双浆``悬停也可以丢控好几秒`唯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看着是歪的``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把相机 歪点照 飞机就正了!

网友B:
所有单桨的直升机,包括真机悬停状态下都是向尾桨一侧倾斜的。因为必须抵消尾桨的推力。

网友C:
藤椅已经是正解了,我说详细点
直升机尾桨的推力本来是抵消主旋翼反扭矩的,但是这个推力还会引起直升机的侧向运动。
例如,右旋直升机在悬停时,尾桨的推力将使直升机向左移动。
为了抵消这个力,直升机会稍微向右倾斜,利用主旋翼侧向分力自行平衡。

网友D:
学习了,这是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