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5

楼主(2009-03-19):
各位高手问一下 我的005油门给满 还要向上轻推另一个方向杆才能飞起来是正常的吗 如果不正常我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还要向上轻推另一个方向杆?油门和方向舵是一个杆呀,另一个杆上推是升降舵.
我的005只推油门就可起飞的.

网友B:
通道问题吧

网友C:
 你的通道乱了

网友D:
初始螺距调大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哥们能帮我看看你的机子通道是怎么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