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 陀螺仪设置求助

楼主(2009-03-19):
飞跃的450,202MG*3,GM700
陀螺仪
,9257尾舵。
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开锁尾模式,起飞,机头逆时针旋转,速度不快,可以手动修正飞行。
以为中立点问题,按网上教程,调到非锁尾模式,调整尾连杆确立中立点,至悬停机头不偏转。
然后切回锁尾模式,情况依旧,机头逆时针旋转角速度和之前一样…… 感度从60-95都一样,还不如不锁尾模式好飞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改如何调整。

网友A:
我有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解决这个。
发出来过 但是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否认。哈哈~~
算了不说了。

网友B:
同用GM700,感度75,一点问题没有,飞机上电的时候控要在锁尾状态。

网友C:
我的也是GM700 根本不用非锁尾模式

楼主:
LS大虾,能否指点调整要诀?
我这里实在拿它没办法,用了锁尾模式,飘啊飘转啊转,非常恼火。

网友D(2009-05-01):
那么好的舵机,我用的是12.5块一个的舵机,都不会那样

网友E:
用的是什麼控~
可以開了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