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西安3+天6a”的进,有事请教!

楼主(2009-03-19):
新购进“西安孵化3”配西安晶体。天6a天线全展开。15米就开始频繁跳舵。何故?

网友A:
我用天6A和西安3,一切正常
换个控试试,估计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接收晶体接触松,把晶体焊上看看有没问题,一般还不行也不知道什么问题,这个接收大家评价也褒贬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