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两个关于lama4的不明白问题

楼主(2009-03-19):
1.每次充电后起飞,上下两桨的旋转比例都会与充电前的不一样,直升机会出现左旋或右旋,都需要重调遥控的比例微调,这是什么原因?
2,旋停时,不动遥控时,直升机呈圆周状缓慢摆动,直径约一米,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低端陀螺仪就这水平,自己修正就好了
2.刷锅,检查平衡轴有没有轻微弯曲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更换了副厂的金属主旋翼头刷锅的问题不好解决,还是换正厂的金属件吧,或换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