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各位老鸟一个关于450和500“飞狼”西装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是不是450的飞狼西装和500的飞狼西装不一样~?~我在论坛里搜了,在网上也看了,好像450的飞狼肚子上没有那三管的火jian炮,而500的飞狼下面有那个火jian炮,是不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那起落架能收进去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500的没用过,我的450飞狼有枪炮的,也见过没枪炮的,通过机头前端的一个9克舵机联动控制三个轮子的收放,只是收放脚是塑料的,20CM摔下脚会断,要多配几付,且顶紧锣丝易滑牙,西装重350克,用AKE3200KV马达,好盈铂金40A,12T(11T试过不行),兔子25C新电,3.3V/单节,止飞,室内旋停7分钟,注意皮带长度要同YT原厂的,我用副厂件稍短一些,造成西装尾部稍有裁剪破像,锁尾舵机9257装时要改舵机架,使舵机最靠近主轴,尾杆,以及靠下才能正好套进西装,尾舵控制连杆要加长(我的连杆是2MM碳纤,在靠近舵机1/3处截断,502接上内径2MM碳纤管(长度一定要算准)

楼主:
楼上的回答很详细,看来不同厂家做的飞狼西装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