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时横轴上铝圈的厚度

楼主(2009-03-19):
飞3D时都在横轴的两边装上各两个胶圈及各一个铝环。
早两天想起Trex450的说明书说飞行熟练的可以减小一对胶圈及用上较厚的铝环。
马上按说明书装上厚铝环及除去一双胶圈。飞航线无什麽感觉,前飞后飞自旋都觉得没什麽不一样。
但当翻过来的时侯,JJ不能平稳地定下来。左右前后乱飘,要一两秒后才可控制好,差点飞到自己的头上。
以为未习惯,再试翻。开始怀疑应不应该用厚铝环。翻了十多次就只有两三次比较稳定。
不知道大家飞3D时是用薄的铝环还是厚铝环?
到底厚铝环有什麽用?
应否继续用厚铝环练习翻机呢?

网友A:
没说要减少一对胶圈吧。用厚的铝环是为了提高横轴上下方向挥舞的硬度,提高JJ的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说要减少一对胶圈吧。用厚的铝环是为了提高横轴上下方向挥舞的硬度,提高JJ的反应。

增加挥舞铰的挠度主要是为了在激烈3D的时候不至于使大桨打在尾管上,但是这样对悬停和航线飞行都有负面的影响。

网友:
每天阅帖无数,先混上一份在说

楼主:
谢谢LS,
再翻查Trex说明书,真的只需换厚铝环,不用减少胶圈。
明天试飞!

网友C:
500的也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增加挥舞铰的挠度主要是为了在激烈3D的时候不至于使大桨打在尾管上,但是这样对悬停和航线飞行都有负面的影响。

用词准确,铝环的厚薄确实影响的是挥舞铰的挠度,但是增加这个挠度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激烈动作时大浆砍尾管。因为两个浆夹球头的连线不和横轴轴线垂直,所以大浆在挥舞时,会有微小的浆距变化,3D机的浆夹球头是在背向大浆前进方向,在大浆向上挥舞时浆距增大,反之减小,类似一个正反馈,提高了灵敏度,F3C机是相反的,类似一个负反馈,提高了安定性。但是在做激烈3D时,较低的挥舞铰挠度增加了大浆运动系的惰性和减慢了机体的反应。

网友D:
还没有见过球头在前进方向之前的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的也有吗.

500要改變硬度只有更換不同的硬度墊圈
目前有70度和80度兩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见过球头在前进方向之前的机机。。。

绝大部分为F3C设计的JJ都是这样,SCEADU,FREYA,JR VIBE,SYLPHIED,CALIBER,这些经典的F3C机型都是这样的。
上一张我的SCEADU的旋翼头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词准确,铝环的厚薄确实影响的是挥舞铰的挠度,但是增加这个挠度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激烈动作时大浆砍尾管。因为两个浆夹球头的连线不和横轴轴线垂直,所以大浆在挥舞时,会有微小的浆距变化,3D机的浆夹球头是 ...

你说的是三角补偿率.LZ的做法其实就相当于更换了更硬的胶圈.或者说缩短了横轴的长度使得飞机更加硬朗.和你所表达的东西关联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绝大部分为F3C设计的JJ都是这样,SCEADU,FREYA,JR VIBE,SYLPHIED,CALIBER,这些经典的F3C机型都是这样的。
上一张我的SCEADU的旋翼头照片

见识了,不知道450能不能自己换个方向改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见识了,不知道450能不能自己换个方向改装的

从机械结构分析是可行的,没有实践过,期待LS的实验报告
台湾亚拓论坛上有人这样改过YT500

网友D:
改过后螺距十字盘方向就会反过来了

网友:
刚验证过450不太好改,原因是剪型臂与斜盘到混控臂的连杆干涉,要避免干涉就要把剪型臂和向位器反装,但是原本下面长的向位器铜套反装后到了上部,导致行程不足,那个铜套我敲了半天也敲不动,放弃了。据说500这块的空间稍大,不会导致干涉,改的方便。我暂时还没500,哪位有兴趣的可以改改看。

网友:
新款相们器无铜套的,上下对称的

网友:
LZ真勤奋,一边飞行一边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过后螺距十字盘方向就会反过来了

F3C 用正三角补偿,3D 一般为了灵敏的操控而使用负三角补偿, 这就是为什么3C机一般都是pitch臂在前方。

正三角补偿的最大好处是抗风,F3C静态动作会受风的影响比较大,3D没什么静态动作而且不需要做3C那样的精准飞行(precision flying)。

我的Lepton EX就是正三角补偿,Hirobo把它定位于3C/3D皆可,实际上这机还是偏向于3C的设计理念。

曾经看过一个老外的贴子,他把亚拓Trex600修改成更适合3C飞行来进行初级3C动作的练习,他就把大浆夹交换了一下,这样一来,十字盘上升的时候给负螺距,下降时给正螺距,不过这倒不是什么问题,控上从新设定下就好了。

450要改也是可以的,但是一价3D机要改成3C,很多地方都要尽力减少虚位,直到减少到舵机齿轮本身的虚位比旋翼头虚位还大,就算成功,这里面技巧和说法很多。

对于精益求精的3C来讲,舵机齿轮本身的虚位也是可以消除的, 就是在舵盘上挂橡皮筋,也就是所谓的加上 pre-loading。

哎,,,现在愿意探讨3C的人越来越少了哇

网友:
太深奥了,加强学习!听说F3C选手在正式开赛前更换新舵机来确保控制精度

网友:
f3c就是玩的精度和准确性

网友:
太深奥了,加强学习!

网友:
xuesing少将也是F3C爱好者啊?这年头这行当不吃香了,找个同好甚是困难,有空常去下面的油动F3C版讨论讨论啊

网友:
呵呵, 现在玩3C的人越来越少, 说实话,了解3C的人也越来越少,很多新手上来就3D的, 有些甚至不知道3C。

这也难怪,3D的视觉效果好, 激情随放, 3C更多考虑的是严格的训练下的精准的飞行,训练比较枯燥。

网友:
F3C一条横水平航线就要练1年

网友:
本人一早把500改了正三角补偿,我的500专用来飞3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词准确,铝环的厚薄确实影响的是挥舞铰的挠度,但是增加这个挠度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激烈动作时大浆砍尾管。因为两个浆夹球头的连线不和横轴轴线垂直,所以大浆在挥舞时,会有微小的浆距变化,3D机的浆夹球头是 ...

学习了

网友:
太深奥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