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2入手体验

楼主(2009-03-20):
说实话,以前是很不喜欢华科尔的,买了好几架华的飞机,但是真正在飞的根本没有。不过觉得现在是说两句公道话的时候了。一个月前买了一架华的LAMA2,主要用在在办公室飞。买的最便宜的塑料版,价格500出头。飞到现在基本没让我失望,还有不少惊喜。在此把自己的体验一一道来。

这个小鸡做工相当不错。机身塑料件的精细程度和强度都很令人满意。刚拿到的时候对头罩的外观很不满意,觉得太笨重了,甚至想把已经成为静态的4#3头罩装上去(有相同想法的可以买5G6),不过后来看着看着也习惯了。塑料大桨非常坚固,劈砍了很多次,只有一丁点小小的缺口。原包装里面还送了一副备用的,看来整个使用寿命当中是不用再买桨了。脚架的结构类似于4#3,但是材料和形状的差别却使其更为坚韧。坠机很可能会摔弯,掰直就是了。舵机采用的是做死在电路板上的蜗杆舵机。速度应该没有传统的快,而且万一坏了无法单独替换。不过力矩、重量和稳定性应该要优于传统舵机。控的做工可能是我最满意的地方。表面非常光洁,电镀得很平整,手感也很不错。日本手改美国手只需要打开后盖拨动一个开关,再移动一个弹簧片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后盖是用1.5mm内六角固定的。

对于一架飞机而言,飞行比外形往往更重要。LAMA2飞得怎么样呢?

华科尔的2.4G看来比PPM要好多了,飞了一个多月(当然是在室内)还没有发现一次抖舵或者失控。令人不满意的一点是,每次开机的时候都需要对码,开控以后大约要过10秒钟才能开始飞行。作为一架室内机,LAMA2噪音控制的还是相当不错的,电机基本上没有嗡嗡声。刚买来的时候差不多只能听到大桨破风的声音,飞了一个多月噪音增大了一些,估计是齿轮磨损引起的,不过声音仍然很轻。

飞行的性能也不错,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首先飞机相当稳,而且锁尾锁得相当不错(有时会有一点漂不过很轻微)。从包装里拿出来,上了电,推油门基本上垂直起飞。脱控7、8秒根本不成问题。尾巴非常灵活,转动的速度相当快几乎可以媲美450(锁尾模式)。因为体重轻(50g),可以很容易的在办公桌上方慢慢的飞8字航线,而且一次充电可以很轻松的飞7、8分钟。也可以飞倒退航线和鸡头指向内/外的侧飞圆周航线。但是由于动力不是很足,侧飞的性能不如正飞。

性能的缺点: 由于强调稳定,机动性比较差。机身无法做大幅度倾斜。而且由于重锤的陀螺效应和50g的超轻体重,做顺时针圆周的难度要远大于逆时针圆周。另外一个很大的弱点是,做大过载转弯的时候无法持续很长时间。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应该尽量避免高速飞行中长时间(5秒以上)的转弯。因为大过载要求高油门,长时间的高油门飞机可能会承受不住。不知道是因为电池还是电路,这种情况下几秒钟以后动力会锐减,2到3秒钟后才能恢复,而这时候往往已经炸鸡了。虽说机身主要结构很耐炸,但是塑料头罩和装饰性的尾桨还是有可能炸坏的。

网友:
lama2确实很耐炸,悬挺时稳定也没的说.噪音几乎没有.
但副翼稳定太差.高速航线时飞机顺时针圆周运动太严重了.希望厂家可以改进!~

网友:
什么机都要有适应过程的

网友:
上个图片呗..lama2还没见过啥样子...

网友:
我是全金属版本的5G6,也是2.4G,从来没失控抖舵的现象,飞行和楼主的感觉一样,太稳,太惊讶了,要尖叫了

网友:
 楼主咱们是同道中人

网友A(2009-04-23):
请问一下,“大过载转弯”怎么理解!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大过载转弯”怎么理解!
谢谢!

高速前进转弯。

这个时候需要的向心力大大增加,必须保持高油门才能按照预定的轨迹飞行。

战斗机飞行员需要抗荷服在高速对抗中对付“G力”,也就是过载。

网友:
这里的转弯是转头不是副翼,是吗?
谢谢。

网友:
我们这个怎么样:

网友:
LAMA2的电机寿命怎么样?

网友:
由浅至深 慢慢来吧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刷分啊!

网友B:
5G6-1同好,小飞机确实不错,就是电机寿命太短,基本上飞个三四十次就得换一幅 已经第三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G6-1同好,小飞机确实不错,就是电机寿命太短,基本上飞个三四十次就得换一幅 已经第三对了
我的50次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