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去买录像机电机做大无刷,有没有朋友搭车的??

楼主(2009-03-20):
就是这个贴子里的
电机
,原来上面的电路没有问题,之前试过FR可以控制正反转,看了芯片资料,有个脚(也接到那个插头上,图片上的CT )还能通过输入电压来控制输出转速的,那只不小心短路烧了,所以计划买一些来做大无刷,有没有朋友需要搭车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3749

网友A:
可以做电直直驱电机了

网友B:
功率还是小,主要原因是这个定子的磁铁磁性不强,就是重新绕线,功率和效率也不是很高。我有用老式的5寸软驱上的电机试验过,看起来和这个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