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4G3无刷改造贴

楼主(2009-03-20):
华科尔厂家严正声明
       最近接到很多客户投诉,用户在购买了一些非原厂的配件进行升级后,造成飞机不能锁尾,不能起飞,烧马达等现象。厂家在此严正声明

       所有未经过华科尔厂家正式授权生产及销售的配件,用在华科尔的产品上进行升级或者改造,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用户自行承担。

      华科尔的产品均经过严格的老化测试及性能测试,使用非原厂的配件可能会造成产品性能下降,配件的不兼容,甚至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

若用户需要升级,务必使用原厂配件以确保产品性能的一致性,稳定性。

本看法仅代表华科尔公司,并不代表本人观点。但正如以上华科尔厂家声明,改装的一切后果自负!不怕死的就跟我来吧!

现在还没有任何改动,先把尾巴改了改,因为现在的尾巴不能够安装2.9g无刷电机,该创意来自rcgroups的模友,但是创意非常好,贴出来给大家分享

正面

背面

下面

侧面

大家看出来没有,要损失一个4G3和4#3B的尾电机套,去除两者多余部分,并用锉刀和细砂纸打磨光滑,使得光滑美观,将4#3B的尾电机套插入4G3的尾电机套的一根修剪过的支架上,上紧固定螺丝,尾电机套改装完毕。
理论上讲提高了尾电机位置,效果应该更好,而且美观大方。不错不错!

顺便也提一下华科尔出的尾无刷,因没有该套件,无法做比较,大家先看看

网友:
很明显是2g外转子无刷电机,要改尾垂和尾电机套。经测试,该电机用于4#3B与华科尔无刷配合效果很好,锁尾异常稳定。优点就是轻,缺点会发热,电力不足后需要微调。4G3上未测试过。

网友:
从图可见,尾电调接到了尾有刷电机的PWM信号插口上,接法和SBL一样,证明了华科尔这个无刷电调同时支持PPM和PWM的传言是真。

接收机改造

所有改造的部件

经过一系列焊接,把SBL焊接在接收机上

注意,把MOS管的一面焊接在外面,有利于散热

整体重量居然有7.7g,还是很厉害了

原装马达10.8g

10000kv外转子,不是传说中的6.2g,是6.0g

因此总体算起来应该是10.8g-6.0-1.2-1.2-0.6=1.6g,还没有算原装电调的重量,总重量应该节省4g到5g左右。

再次声明,本人仅是模型爱好者,为大家贡献一些平时看到的、学习到的一些方法,供大家参考,不是为某人、某公司打什么广告。请不要封我的ID号!

网友:
华的4G3要出尾无刷了吗??没有看到信息,在他们网站上也没有!!

网友:
哪里有便宜的2g,3g无刷电机?
淘宝上的都1xx

楼主:
改了下接收机,呵呵

楼主:
有了Micro T Plugs,做了个充电器转换线

一次充6节4#3B电池,15分钟充满6节,爽

这个是给独立冲做的,如果是串充,还要改一下插头

网友(2009-06-20):
楼主真是疯狂啊,对4G3这么痴迷?我也改好我的4G3了,正在充电,一会试试看。

网友:
希望提供尾无刷马达和电调的资料!!!

网友:
有北京的高手帮改吗?谢谢!

网友:
淘宝有卖升无刷套件的 很eazy 就是沉点

网友:
请问:LZ把主电机电调紧贴接收板,电调MOS管发热后会不会造成陀螺仪中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