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问香蕉头怎样接?

楼主(2009-03-20):
我是新手请问香蕉头怎样接?是冷压接,还是用锡焊或者用螺丝压接?

网友:
这种不是冷压的,是焊接的,冷压的最好,但是不好找,要用专用工具,整体成本要高很多

网友A:
想玩好无刷一定得练就一手焊功,要有一把好烙铁,建议使用60瓦外热型,价钱不到20,但新手玩洛铁一定要更换一支好的进口烙铁头,会省很多麻烦,买好一点的焊锡丝,买点松香(我个人喜欢用焊锡膏,不过焊完要清理干净),首先在香蕉头接线的位置和电线上涂些松香或者焊锡膏,用烙铁分别给他们可靠搪上锡,警惕,千万小心不要把香蕉头的公头那上面一圈有弹性的铜片弄上焊锡,如果弄上,公头马上阳痿,插不进母头里了。还有,找个能夹住香蕉头的木头夹子或者台钳,要不然太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玩好无刷一定得练就一手焊功,要有一把好烙铁,建议使用60瓦外热型,价钱不到20,但新手玩洛铁一定要更换一支好的进口烙铁头,会省很多麻烦,买好一点的焊锡丝,买点松香(我个人喜欢用焊锡膏,不过焊完要清理干净 ...

对,焊好后,将公的XXX入母的,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如果是焊接对我没有太大的难度。用25w的老黄花我想可以搞定的,没必要折腾那些高级烙铁了。

网友B:
老黄花?广州的?我第一支铬铁就是黄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loveliness: 我也是。我的可以调温的:loveliness: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黄花?广州的?我第一支铬铁就是黄花的

是广州的黄花。十来元买的,换头无数了。想整个二手白光的,但不知道那家东西好没敢下手。后想想也没有太大的必要,白光虽然好,但对我业余的使用频率低的也是一种浪费。其实国产烙铁只要掌握好烙铁头子上锡也会好用的,就是头子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玩好无刷一定得练就一手焊功,要有一把好烙铁,建议使用60瓦外热型,价钱不到20,但新手玩洛铁一定要更换一支好的进口烙铁头,会省很多麻烦,买好一点的焊锡丝,买点松香(我个人喜欢用焊锡膏,不过焊完要清理干净 ...

公的插入母的,非常之专业!

网友:
正在苦练中~~~~

网友:
多练几次就熟了

网友:
买后面带顶丝的那种就不用焊了,把线剥掉螺丝上紧就OK了,方便。

网友:
锡焊 小区门口 修车 修电器 都可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