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30A电调的最大最小行程

楼主(2009-03-20):
怎么社啊?

网友A:
JJ都不一样的,微调、曲线要根据电装的不同来调整

网友B:
就你450的去飞别人的450也是不一样的,更别说别的形号了,除非你想炸

网友C:
 你可以吧215的设置存到控里

楼主:
215的油门和 螺距曲线是多少

楼主:
搜到帖子了。。。。封贴哈

网友D(2009-09-04):
你好!我想问下215原装电调带不带UBC功能,接收机要不要另外供电?谢谢

网友E:
原装电调带UBEC 上面有5V和6V可供选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