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双桨改单桨

楼主(2009-03-20):
为了尽快实现改造喇嘛的计划,放弃了重新做一台新机的想法,先用旧机试验再说。于是就把双桨lama拆了上桨,今天改成这样

网友:
加舵螺吗

网友:
牛X   不过V3四合一不能用

网友:
要加尾电和更高转速的电机。升力不够自转我试过没成功

楼主:
我的控烧了,所以直接接电池试,升力足够,但是估计有几个问题,一是lama的双桨方向不准的问题,反应在单桨上就很难控制,还不知道4和1能不能调到主尾平衡。

网友:
晕, 老头你的平衡杆就这样连在桨夹上!?
下面舵机加电就顶死了,平衡杆能动吗. 搞不好把舵机也弄烧了

网友:
老头忘了告诉你,需要做个混控臂的:loveliness:

网友:
改的厉害了....顶上去

网友:
在youtube上看到有人改成了,直接用B桨作为主桨,没有平衡杆,用两个陀螺仪控制平衡

楼主:
我也发现平衡杆行程量不够的问题,已经做了新的变动,但是还是不理想,还在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平衡杆行程量不够的问题,已经做了新的变动,但是还是不理想,还在想办法。

你这个不叫行程,是旷量, 平衡杆根本就没起作用.

楼主:
平衡翼的改进,把原来的桨架改成控哦臂

楼主:
为了做球头拉杆套,还专门做了个模

楼主:
旋翼头改变结构

网友:
老头平衡杆要能带动大桨周期变距才有效,
我在你的图上画了个示意.先说说你有没有看懂,

网友:
这样混控臂转动才能灵活

网友:
平衡杆45度会不会有问题啊,单桨的都是90度,45度可能会刷锅。

网友:
平衡杆45度不会有问题的,还可以自动回中

楼主:
看明白了,看来还得改。

楼主:
但是这样动作就会和斜盘方向相反啦

楼主:
想抄丘比特的旋翼头,但是喇嘛的头就用不上,而且也不好自制。

网友:
所以我曾经告诉过你改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啊

楼主:
旋翼头终于今天搞成了,换了数个方案,最终还是这个效果最好。先上图

楼主:
首先发现lama的桨夹没有横轴,是死的。于是用光驱的轴做了个,再钻孔套上胶圈和垫片。因为两边是通孔,只好再上螺丝堵住横轴,免得飞出来。试转一下非常灵活!呵呵,很开心!可以一步步往下面做啦,下面是做平衡翼,很容易啦。

网友:
没看懂,感觉是平衡竿和舵机拔河,看谁劲大.支持创新

网友:
平衡杆好像起不了作用。
用有刷电机动力不够,我曾经试过用满电情况下单桨全油门勉强能浮起来,所以最好换无刷

楼主:
担搁了好些天,lama改单桨的进程因为修60#机给拉下了,现在基本完工,今天试飞,但是升力不够。原来没有装尾桨和平衡杆的时候,轻轻就起。现在就不行了!看来得加成004的大桨,若是不行就上无刷才行了

楼主:
上图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01361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2009-07-31):
这个是"大LAMA"还是"普通的LAMA,旋翼直径34厘米"??

很有新意..

既然该单旋翼,,那为何不把上层旋翼和平衡杆彻底取消呢???

你这样加了尾电机,,重心偏后,,电池往前装才行哦...

期待你试飞成功的讯息! !--???成败??

网友(2009-11-03):
没飞起来!

网友:
飞起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