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C用CCPM模式玩模拟器

楼主(2009-03-20):
最近买了个天6C玩模拟器,搜了很多老帖子,一直有个问题没搞明白,就是天6C玩模拟器时只能设定为固定翼模式么?固定翼模式的时候IDLE开关就没法用了,这样模拟3D还是差了点,能否用天6C的CCPM模式来玩模拟器呢?

多谢高手指点哈

网友:
开关拨到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用6A玩G3.5直机直接就是3D模式的,不切换IDLE

网友:
我玩的FMS直接也是3D的!

网友:
请问藤椅,如何用天6A玩G3.5啊,求教咯。打算用那个练习的。不过有没有中文的啊?QQ397381523
求教求教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6A玩G3.5直机直接就是3D模式的,不切换IDLE

这样得在软件里把油门曲线设为V型吧?

楼主:
有没有可能用天6C的CCPM模式来飞模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