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了锁尾的力度

楼主(2009-03-20):
刚入手的亚拓450SEV2,小炸了一下,木桨尖打碎了,主轴弯了,换了主轴,还没装桨,用手抓住机身开大油门试车,感觉到了锁尾的力度,好像不用力根本就转不动机身,401反应灵敏,稍稍转一下机身,马上就能感觉到一股反作用力,呼呼的风声,力度很大。
随便问一下,主轴怎么这么容易弯?都已经弯两根了。

网友A:
LZ居然没换横轴?一般主轴弯横轴必然也会变形。另外为了安全,一般是炸机后主、横轴都换的。主、横轴就是要软,主、横轴硬的话炸机的时候损失的就是大桨夹、中联和单向轴承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好练习模拟器,就基本不会炸鸡了!哈哈:loveliness:

网友C:
没装大桨的时候,转速偏高。试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D:
每次炸机务必要检查每一棵螺丝

网友E:
换WING的主轴会好多了

网友F:
我也曾象LZ一样试着用手抓住机身开大油门试车,感觉到了锁尾的力度,V2横轴为4mm有可能炸机后不弯,只传递能量而吸收能量太少,建议LZ改为3mm横轴为好

网友G:
还是3mm横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