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不用挂轮,数控车丝可以么

楼主(2009-03-20):
如题,如果一台车床没有挂轮,大小托板用数控,车丝可以么?
呵呵,不懂啊,请教论坛的各位同好。

网友:
本来是想回答下的。突然看到后面的专业老大吓的不敢说话了。还是专业老大说说吧。

网友:
只是大小托板两个还不行 车床转速也要是数控才行

网友:
本来想冒充一下“专业老大”的,但看到楼下专业的回复,吓得我一点冒充的底气也没有了,楼下才是高人!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说错话了
因为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菜鸟
所以论坛的各位对我来说都是老大,专业的
呵呵
自己改一下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回帖

网友:
同专业级差十万八千只有来帮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我说错话了
因为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菜鸟
所以论坛的各位对我来说都是老大,专业的
呵呵
自己改一下吧

楼主别太认真了,大家在开玩笑呢   ,在其他论坛不是经常有这种:刚回帖到在2楼,2楼就说:5楼说的正合我意,然后3楼说其实5楼没有6楼说的好。。。只是本坛似乎玩不起来。。。

网友A:
这个我比较熟悉,说一下吧,只有xz步进电机是不行的,还需要主轴编码器,可以用mach控制,它只要一转一脉冲即可,简单但精度稍差,如果用emc2来控制可以接标准编码器,有较好的表现,当然你还可以买个专业的车床系统,也不贵2500吧,有专门编码器输入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主轴用伺服电机

网友:
特地去国家图书查了写资料想来说说的,可是一看楼下的,大气都不敢出了.

网友B:
我只进来转转,不发表任何言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比较熟悉,说一下吧,只有xz步进电机是不行的,还需要主轴编码器,可以用mach控制,它只要一转一脉冲即可,简单但精度稍差,如果用emc2来控制可以接标准编码器,有较好的表现,当然你还可以买个专业的车床系统 ...

谢谢指点,呵呵,我可是标准的门外汉啊,对数控一点不懂,但是因为最近看上了一台手扳仪表车床,心里痒的不行啊。
你说的这些我要尽快去了解。到时不懂的还要多多指点啊

网友:
都谦虚个什么啊?知道一点就说一点.涓涓细水才能汇流成河

网友:
看到下面的回复,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进来转转,不发表任何言论!

老大的气派,只管做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