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插反电池冒烟了(已修好)

楼主(2009-03-20):
今天眼花,插反电池,开控冒烟,赶紧拔掉电池,接正确电池,在开机,液晶屏正常,玩模拟器正常,但是接收机没反应,请问烧了哪,哪里能修好!

网友:
高频出问题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频头  直接送回去修吧  我烧过FF7  相信我

网友:
高频头烧了

楼主:
送回去要几个月吧

楼主:
我明天找修对讲机的碰下运气,相信华强北有能会修的人

网友:
呵呵

小问题而已

网友:
搞不定的话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网友:
慰问一下,以后都得注意了,对了、电路里不能串上限制电流方向的二极管吗,一个电流不够就多并几个。

网友B:
78L05

网友:
小问题。。找会修电器的,简单很。。。

网友:
练习,练习,在练习……

网友:
我也是,一大早就插反,什么现象都没有。接着按正确方法插一遍,结果液晶的所有界面都无异常,就是飞机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L05

对头,我修过1台ff7 就是它坏了.

网友:
LZ的修好了吗?怎么修的?

网友:
78L05是三端稳压块,坏了换只就行了。。。

网友:
LS的,那个78L05是什么样子的,一直没找到

网友:
我也烧过一会,换了个78L05。不是贴片的,能装上去

网友:
如图检查PCB上这个元件的第3个脚和第2个脚之间的电压是不是5v即可.
如果坏了,找个修电器的换了它.

78l05

78l05

网友:
不用担心,78L05旧电调上就有四个,拆个装上就可以了,一分钱也不用花.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已经找人修好了,烧了个电源IC和功放管,现在在元件上面加了散热装置,电源处接了二极管防止再次插反。

网友:
此贴要留脚印!!

网友:
谢谢各位,大家太热心了,感动

网友:
你的控还没搞定?我的烧的第二天就搞定了。那天不是在群里告诉你怎么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
兄弟有没有6EXHP的图纸?发一份给我行不,keyuanqicai@yahoo.cn   多谢!

网友:
有图纸能否给我一份:71311869@qq.com 谢谢!

网友:
是要注意电池的正负级

网友:
以前总是看贴不回贴,后来发现很傻,现在把这句话写到记事本上去,每次看贴都切上去,既可以帮人顶贴,又可以拿到积分。

网友(2009-04-23):
要是有6ex的图纸也给我一份。take2@sina.com
谢谢了。

网友(2009-06-22):
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
要小日本保修、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