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60A行程问题

楼主(2009-03-21):
我的好盈60A电调,上次炸机以后,就出现油门行程过中立点以上和中立点的油门量一样大。开机重新设置了最高点也不行。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炸机后是否动过控,接收或电调.如果是,请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机后是否动过控,接收或电调.如果是,请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我想LZ已经试过了,9.9是炸坏了
0.1的机会换个接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