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00用401+9254锁尾的请进

楼主(2009-03-21):
大家的500用401+9254锁尾,飞完后9254会不会很烫?我的500悬停+小航线,下来后9254很烫手(排去尾推不畅顺),怕会烧掉,所以问问大家的是怎样。

网友:
你有没有加降压线啊!

网友:
不烫啊,LZ的可能不正常哦

网友:
9254确实很容易烫。
标称电压是4.8v

网友:
可能楼主的电压设置成5.5或者6V了

网友:
我用好盈的60A电调,没加降压线.不烫.

楼主:
我用了UBEC的,5A的,用表查过 ,无负载5.1伏。

楼主:
会不会跟震动有关?因为起飞后可以看到锤尾有大概1cm的震动。

网友:
提高自己活跃度 帮LZ顶

网友A:
我用好盈的60A电调,没加降压线,装狼壳了,没办法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好盈的60A电调,没加降压线,装狼壳了,没办法摸

 27是烧包!

网友:
我用9254热热的,用9257反而温度低点,没加降压线
楼上的楼上是骚包,鉴定完毕

网友:
大家主意了现在市面上9254很多假货!

网友:
9254是比较烧的,建议加降压线5.5V以下工作。我已经烧了1个了。

网友:
9254是4.8V的,用6V当然容易烧了。

网友:
电调bec输出调整为5v

网友:
我的也是好盈60A电调,用9254不热

网友:
亚托500原装电调 电机 401+9254没加降压线 不烫

网友:
不是行程撞墙引起的吧

网友B:
亚托500原装电调 电机 bec电压输出设定为 中 (应该是5.5v)401+9254没加降压线 不烫

网友C:
我是加降压线的,基本没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