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新手入门该玩啥飞机好?我已有一些电子设备

楼主(2009-03-21):
我本身飞电直(飞的也很烂),最近把手里的两个火狐出掉了,还剩下火狐
电机
2个(3500KV 30g),两个10A好赢电调,3个青鸟5g
舵机
。接收 2S 7.4V 800mah
电池
。
这些东西在保证最大利用程度的情况下,飞什么入门的飞机好呢?
我初步看中了Clik和EPP 飘飘机,Clik貌似更便宜,选这两个机可以吗?我是菜鸟想直接买半成品。

网友:
飘飘机拉~~

网友A:
感觉你这个可以上飘飘机,看看我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视频上飘机的配置是AX1806马达KV是3300的20克重,上5030桨,12A电调,2S 7.4V800MAH电池
看你的马达重量比我大,应该马力也比我大吧,这样也可以上5030桨的,不过感觉10A电调小了点,要不你把电调换大,或者你选择4—4.5英寸的桨,你也可以把5030桨剪短一点,至于想玩Clik不行,你的马达KV值太高

楼主:
呵呵,龙升大哥,我就是看过你的贴才考虑是不是入飘飘机的,我有疑问的地方是,玩你的这种飘飘机,3500KV的电机是不是一定能行?30g的重量。
如果就用我现在的电机 电调和舵机,能给我个推荐的配置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