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飞翼--请教

楼主(2009-03-21):
4SA123 重300克  加1400KV的2212

玩飞翼的话要多大翼展?

网友:
用1400KV的2212  啊,起码1米2翼展,否则反扭会影响飞行品质

楼主:
弄个1米5以上的吧, 我动手能力比较差  只做过KT330 带翼型的还没弄过呢

网友:
换高速点的设备吧,不然就算你做了出来也飞不爽的。,。做个翼展70左右,身长65左右的,用3500KV的电机 ,上4寸的APC浆。用25C的电池,保证你上100的速度。呵呵。给你个图纸。加我Q吧。

网友:
你得做1米2以上的才行,电池用2S-3S的20C以上的锂聚合物电池也已很好了,在这里用A123不一定好。

楼主:
关键是A123外场方便,我一出去就飞一整天,1-20个起落  所以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用A123那么重的电池。
另外我从翼龙刚转过来  高速飞机不一定能搞的了  所以弄个慢的  大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