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ex 的弱弱的问题,很困惑!

楼主(2009-03-21):
1.我想以后用来玩车和直升机,固定翼。用一个控行吗?6ex用直升机版的可以吗?可以玩固定翼吗?可以玩车吗?
2.6ex固定翼版可以玩车吗?可以玩直机吗?
3.天8,可以满足我什么都玩的要求吗?天8分不分固定翼和直升机版?
高手细细说!呵呵

网友:
天八直升机固定翼通用,
买6EX还不如买天地飞八通
天八功能还多些呢

声明,我不是托。我自己就用这个

楼主:
那个!各位看了一定要说一说,哈哈。求大家了!

网友:
提高自己活跃度 还能帮LZ顶

楼主:
总是希望有人详细回答,帮帮忙

网友:
各取所需!

各人爱好不同,对我来说,进口的偏爱JR,国产化的目前正在找寻好用的,因为还不如自制的管用呢。这次我们改装了深圳刘工给的2。4G板,初步测试下来还很不错,进一步在飞机上实际使用看看如何。

楼主:
6ex固定翼的只能玩固定翼吗?不能玩电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感觉还是用6通以上的吧

网友:
6EXHP可以玩车、船、直机、一般的固定翼。飞翼、滑翔机等需要混控的可能玩不了,需要特别的设置也勉强能凑合。  关键问题是必须稳定!!

网友:
6EXAP就能玩固定翼和车,6EXHP直机,固定翼,车都好玩,但是提醒一下,天上飞的最好是40和72的晶体,板控玩车感觉没有枪控好,能凑合玩吧,船也一样

楼主:
 呵呵,原来是这样

网友:
飞翼、滑翔机等需要混控的可玩

网友:
6ex是直升机遥控,可以玩固定翼,调到1-s就可以了,而飞翼就用3s模式,驼机插1和6通道,车船也可以玩,我也有一个6ex,不过功能是比不上T8的,所以这方面你还是自己考虑吧

网友B:
6EX——2.4G的不分AP或HP

FM的6EX分AP或HP,6EX——2.4G的不分AP或HP。应该是都可以用的。
我目前只在飞固定翼,也没有仔细看说明书,没有实际试过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的6EX分AP或HP,6EX——2.4G的不分AP或HP。应该是都可以用的。
我目前只在飞固定翼,也没有仔细看说明书,没有实际试过直升机。

个人感觉2.4G的6EX无论价格还是功能都比不上T8,
当然要是特别强调可靠性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没用过2.4G的6EX,不知道。

要是米够,直接上9通或以上的高端控可能是最好的,要是我自己来买的话,我肯定选T8或WK2801 (在米较少情况下的最佳选择),所以我选2.4G的2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