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我的3s2p 条电焊接方法

楼主(2009-03-21):
电池首先做电压平衡

电池的焊片全部去掉,上锡,用14号硅胶线去皮,并起来,注意,线不要告靠中间,
留出的位置焊平衡冲线。

找一平的物品做档板,用100W外热烙进行焊接。

焊好了一只,再用同样方法焊另一只。

电池组合好了。

冲满电的状态。

网友:
这么快就搞好.....好快手啊...哈哈...顶......以后冇系我自己动手啦...

网友:
电池会不会被你的电焊搞坏啊

网友:
动作快点。就没事。群里人说的。
下次试试。

网友:
好大的家伙啊!!

网友:
不过要拆下来就难了

网友:
是不是一共六节电池,三节一串,然再把两个串好的电池并起来就是3s2p?如果是这样,请问平衡充接头怎么连线?最好给画个图。

网友A:
这是两并三串(2P3S),不是三串两并(3S2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并三串(2P3S),不是三串两并(3S2P).

这两种有本质区别吗?

网友:
我买的123 多了1节  没事干拿150瓦烙铁沾满锡放上面 30多分钟 没坏 容量和电压都有少许下降

网友:
这手艺,还要多练练焊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种有本质区别吗?

三串两并,说的是(3S :三节串起来做为一个单体),再把两组单体并起来,这样平衡线就没法焊了,二并三串是(2P :二节并成单体),再把三个单体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