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转4S*2哪里错了?

楼主(2009-03-21):
自己做了个8s转4S*2的转换线可是我的A8就是不认,充不了,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接错,谢谢

顺便看看我的口粮:

网友:
最大的是多少位的?应该是9位中间的那是公共。其他没发现问题

网友:
应该是9位中间的那条分来做公共,而T头就不要这样接,就从9位头的两边线各分一条来接T头

网友:
没有错,就是这样接的

楼主:
接通之后先出现下面的画面:

不到一分钟就出现下面的画面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估计用的是计算机电源,输入电压出了问题。

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一个好的电源可能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不是说计算机电源不好,是有的计算机电源不好。呵呵

我现在用自己ibm笔记本的电源,就没这问题。

楼主:
电源:

是这里出问题啦?是不是电流不够,还是电压不够?

网友:
电流不够,换大电流的开关电源就OK了

网友:
120w的电源充8节A123,还真的太小了

网友A:
4S飞 450还是跑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飞 450还是跑船哦

网友:
接的没错,是电源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