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 7S YT500 原动力3D模式时间测试

楼主(2009-03-21):
起始电压:3.4X
结束电压:2.XX  3V以下
原装动力+A123 7S
油门曲线:100 90 100
飞行时间:7分30秒

视频mos

楼主:
感觉7S飞3D我感觉还行,也没有发现特别明显的偏重问题,6S原装动力试过基本需要开3D飞航线,基本没办法翻了.

网友:
感谢分享。飞行下来电机,电调的温度。 感觉还行。就是没有 到爽的动力吧

网友:
LZ开3D模式悬停来测试飞行时间是不准确的,3D的测试飞行时间必须飞大的动作量才行,因为只有螺距瞬间变化大的动作才测试出电池放电的飞行时间,悬停和飞3D动作的耗电量是完全不一样.用7S没感到特别的重我不知道你测试了钟摆和翻滚的动作没有,手感.动作的姿态和用6SLipo飞是两码事的

楼主:
这2天好好的,没事下了场雪,外面也飞不成,不过我拿A123也不会去飞3D,感觉还是太柔了.
这个测试只是看下,开3D模式下A123的放电情况和时间,基本正飞航线的话,基本可以坚持8分-10分钟

网友:
不错 !知道原装动力的 7s a123了,: 还是比lipo差

网友:
不错,期待更多测试.

网友:
原装动力用7s不暴的;2000kv就爽了.

楼主:
我感觉是比401要好些,我是从401到800的.
A123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电C数比LIPO底的原因,就是没有那种LIPO的爆发力的感觉,好象是慢一拍,可能是多了那100多克也有关系吧
还没用过其他动力A123的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比401要好些,我是从401到800的.
A123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电C数比LIPO底的原因,就是没有那种LIPO的爆发力的感觉,好象是慢一拍,可能是多了那100多克也有关系吧
还没用过其他动力A123的表现

楼主我说说:因为7S A123工作电压压降太大,  如果要跟LIPO差不多爆力,一定是8S才能做得到!(原装动力)

因为500 飞3D 时A123电压只有 2.3V,明白了吧.

楼主:
负载压降太大我知道,有2.3V这么离谱吗?LS的测量过500 7S A123下的负载情况吗?很想知道这个结果,
我用200W放电,基本在3.1V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载压降太大我知道,有2.3V这么离谱吗?LS的测量过500 7S A123下的负载情况吗?很想知道这个结果,
我用200W放电,基本在3.1V以上,

我是这样测试的:使用专业放电器,以30A电流连续放电,数据显示平均工作电压为2.34V

只是30A电流,如果是60A那么电压降就.....更差了!

网友:
飞500直升机, 3D数据:20A-68A之间电流变动.如果压降大,那么功率自然就小很多.

以前旧贴老外已经测试过各种电池的功率比较.

2.34*8=19V还不到20V很难跟lipo电比!

因为用lipo飞3D很少低于20V电压的.

结论:如果用原装动力,必需要是:8S-9S的A123电池才能爆.

网友:
3D模式悬停测试好像没什么意义,呵呵。。。
而且原装动力,用A123 3D表现不理想。

网友:
A123为什么还没有电直上普及,那一定有他的缺陷,要不然早有普及在电直上了.

网友:
A123压降虽大,但是很平,不象lipo那样一直在下降,基本上一直是直线,直到没电了,才突然下降

网友:
是的,一般持续再2.8V,然后到最后比较快的降落。中间比较平稳

楼主:
今天试了下普通模式,坚持了11分钟.看来原装动力用A123用来飞航线非常合适,动力适中,时间不错,因为不怕过放,可以尽量榨干最后一点点电....

网友:
看来要爽还是要换动力

网友:
A123从一开始冲满电的3.4V降到2.3V电压差太大,电机转速变化也会很大, 有没有人试过用可以定速的电调,这样可以尽量稳定的电机转速,保持主旋翼转速在2200rpm左右?

网友:
我6S飞到不能起来为止,回来测量电压,一般在2.7-3.0之间

网友A(2009-04-20):
119,原装电调怎么设置,设2.8v保护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9,原装电调怎么设置,设2.8v保护么??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YT电调最多设置2.8V保护, 如果负载电压在2.3V的话,按说电调早就应该保护了

网友:
顶起来,继续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问一下.B6可以充A123吗?谢谢

网友:
B6可以充A123吗

网友:
回楼上ibmb6可以,其他没用过。继续求解。119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下普通模式,坚持了11分钟.看来原装动力用A123用来飞航线非常合适,动力适中,时间不错,因为不怕过放,可以尽量榨干最后一点点电....

除了滑翔机,没有哪个飞机不怕过放,过放把机器摔了,比电池亏多了!
所以,控制好飞行时间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