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飞机换016电池架难道还要换木桨和主马达?

楼主(2009-03-21):
昨天晚上上淘宝买飞机配件,想顺便买个016
电池
架换上,谁知道店主告诉我还要换木桨的马达,
难道真是这样吗?

网友A:
不是必须换的

网友B:
不要换 那JS ~

网友C:
 可以飞的 用里电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如此,有用过的朋友上个图

网友D:
锂电还是要换的,原装的貌似不太好装,木桨和无刷……如果说必须要换的话在下就是一个反例,用来反击那个JS吧……那种欺骗新手的商家的东西,不买也罢,谢谢

网友E:
7.4v1000MAH锂电 ,换个就可以飞,爽的很,别的不需要换,或者有LAMA锂电也可以飞。但是木浆就先别考虑了,我换了个10度的木浆想室外飞,转速不够,摔的很惨。

网友E:
补充一下,用原装的电池也可以飞的很好,就是有一点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