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接收兼容futaba 模式么?

楼主(2009-03-21):
35的
信号时有时无的,不知是不兼容呢还是坏了!老手给看看啊!

网友A:
ppm的垃圾接收!我的朋友以前也用过,用了一次就炸鸡了!分析原因就是 接收频带比较宽,容易受干扰

网友:
http://shop34551650.taobao.com/? ... Name=y&search=y  这些接收里一定有适合你的,你看看把

楼主:
问题还是没答案!

网友:
兼容的,性能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差,我用4VF飞两个孵化3代,从来没有失控记录,还有一个2代,天线断的只有10CM,飞出去100M失控,个人认为你如果还在用XXD电调,辉盛舵机飞KT机的话就用孵化,目前在70块的价位上只有孵化和TDF,孵化兼容性差点,目前知道他不兼容ESKY和科乐科,TDF兼容性好点,但是丢信号后不能保持舵机回中

楼主:
我的就是ESKY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m的垃圾接收!我的朋友以前也用过,用了一次就炸鸡了!分析原因就是 接收频带比较宽,容易受干扰

这个看上去是单变频的 抗干扰能力很差
只适合室内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