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T-REX 450 Pro

楼主(2009-03-21):
大家慢慢看吧。。。。
售价10000NT
高级套装版14000NT

网友:
折算为人民币应该是多少钱呢?

网友:
1 RMB  =  4 NT
2500块?~!!!!!

网友:
3k左右

关心现在的450系列能否升级成pro版的尾轴传动

网友:
升级用新版本450V3,中联头部,从V2的短头改成长头(顶端左右长度),而且是非常长,它在整体中的比例长到比600中联的比例还要长。两面的凹凸设计改成了平面。
另外,旋翼头部分的四跟连杆头跟连杆改成全一体化塑料结构。

网友:
可以看到,我们平时调螺距用的短连杆,变成了长度不可变的结构。平衡杆固定座上那跟连杆也一样改成了这样的结构
我们平时调螺距用的长连杆断连杆,只剩下一根长连杆可以调了
以前是炸机了变长度,现在是直接断了
还有PRO脚架的一体设计,我个人还是喜欢的。小机器零件少点好。

网友:
450pro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尾波箱的简化了,尾舵机也不用每次炸机后再进行安装,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皮带组件的选择,因为毕竟轴传动炸机成本太高了

网友:
除了炸鸡多掏银子,没看出哪好。

网友:
电机是新的,不过少了电池
不知道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
一直在飞450   练好了准备买600   这450PRO出来不是逼我再买个450么   太漂亮了  大机的结构

网友:
只是轴传动。。。
每次炸机要换尾管、传动轴,齿轮也很大可能玩完,成本。。。
450的优势就是成本,这下全没了。

网友:
有几个人会买呢,也就少数有钱的主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不知道耐不耐炸!

网友:
为什么亚托现在出的机 全部都是套装版,就没有空机版卖吗?
如果2000以下就上一台玩玩

网友:
头罩很难看

网友:
欧也。。。我喜欢,狂入。。。。。

网友:
这个pro版做得不错.

网友:
没小铝箱了

网友:
米人的玩具!

网友A:
我只要轴传动的升级件升级我的450se

网友B:
每天阅帖无数,先混上一份在说

网友C:
设计有新意,副厂跟上后。。。。。。

网友D:
不知是用3或4mm的横轴?

网友E:
回帖以后马上去飞越看看!

网友F:
加强的L臂,我喜欢

网友G:
真他泡酿挖

网友H:
每日阅帖无数,却只看不回,这样是不行地。。。

网友I:
轴传动好是好,炸机成本也蛮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