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元的自走刀,商家要抓狂了……

楼主(2009-03-21):
(无正文)

网友:
顶,廉价电动走刀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正考虑给铣加走刀不过我的十字台好象只有一遍丝杠出台。另外一边不到头。

网友:
不错,我的也准备加一个,用步进马达驱动的。

网友:
好主意啊
顶一个

网友:
都有设备了,lz不妨做精致一点.呵呵

网友:
这种拧螺丝的钻,有个好处,就是是带扭力限制,还能调大小,这个功能不错,歪打正着,

网友:
呵呵,是到抓狂的时候了

网友:
是电动螺丝刀?

网友:
我等电源了。找个功率大的可调电源就开工做。否则调速很麻烦。

网友:
关厂家什么事 不明白

网友:
高手,太有才了。上面的电源是用来条速的吗?

网友:
如果电机带减速,会不会另一边手摇会更吃力?

网友:
我的稍贵点,80元.是用可快慢和正反转的小手电钻,由于电钻转速高,所以钻夹头夹一轴,轴上装小齿轮带动挂轮(用皮带轮可能会更好).将开关拆出改了以下,用螺丝顶扳机调节快慢.

网友:
我是用在车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