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油门,又不能拔电机线,怎么办?

楼主(2009-03-21):
今天重新设油门 行程和尾舵机行程,在屋里调,对电调这玩意不是100%信任(虽然设了缓启动),于是

楼主:
不过调机时,还是拔电机线,不推荐以上方法!

网友:
万一动了 大齿盘和齿轮就报废了

楼主:
不伤人就行!报废大齿盘换一个就是,一般不会转起来,只是以防万一!

网友:
何苦呢,马达线拔了吧还是

网友:
实在不想罢电机线,拆掉大桨也一样

网友A:
哈哈,老乡,你这样可是危险啊。
其实你只要拔掉一根电机线就可以了。
电机还会响,只是转不起来。电机动几下就停了。

网友:
我想知道lz为什么不能拔电机线

网友B:
告诉楼主一个好办法,你把控设置到熄火模式调螺距不是就ok了.

网友:
拔电机线是最安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告诉楼主一个好办法,你把控设置到熄火模式调螺距不是就ok了.

呵呵~我就是这样的~把油门保持开关设为0,就成了电直的熄火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就是这样的~把油门保持开关设为0,就成了电直的熄火开关~

网友:
如果真的無法拔線

建議把電機移一下位,讓電機齒和大齒盤不碰觸,這樣做法比較安全一點

萬一不小心啟動,頂多也是電機空轉!

供參考~~

网友:
不接动力电。另外插接收机电。

网友D:
呵呵!~有个简单的办法。。将电机电调的3根线其中两根反接,即便转起来,由于单项轴承的原因,大齿转,主浆也是不会转的!

网友:
另外LZ插螺丝刀的方法一定不要用!!

当心烧了电机或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个简单的办法。。将电机电调的3根线其中两根反接,即便转起来,由于单项轴承的原因,大齿转,主浆也是不会转的!

好办法 ,哈哈,我的电调绑在电池座底下,拔线挺麻烦的,除了调螺距时没办法才拔,。不过以后还是拔电机线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老乡,你这样可是危险啊。
其实你只要拔掉一根电机线就可以了。
电机还会响,只是转不起来。电机动几下就停了。

我还不知道可以拔一根电机线就可以设电调呢,原就是因为全拔听不见电机声,无法设电调。

网友E:
真搞笑,lz不会调整一下电机的位置,使马达齿与主齿分离吗
真是笑话

网友:
当你的电调冒出一屡青烟之时你终于明白当初的做法是多么的愚蠢。

网友:
何苦呢,马达齿轮松开或拆了不就行了

网友:
哈哈,我也是今天发现接反线的好处

网友:
把浆拿下来,转了也没事啊.

网友:
保险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搞笑,lz不会调整一下电机的位置,使马达齿与主齿分离吗
真是笑话

分离这个最烦人,还得重新找齿轮咬合间隙,不如卸大齿盘了。

网友:
标准:外接接受电源

网友:
这转起来 人没事  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个简单的办法。。将电机电调的3根线其中两根反接,即便转起来,由于单项轴承的原因,大齿转,主浆也是不会转的!

- -这样接,拨线不是更好吗!!!

网友:
安全问题一定要摆在首位,就算麻烦一点也是值得的。

网友:
这样子对 电机、电调、大齿盘、电池 都是很危险的!

网友:
一直不拔线的菜鸟飞过...

网友:
我的办法是用起子松开马达齿和马达轴的两个顶丝,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离这个最烦人,还得重新找齿轮咬合间隙,不如卸大齿盘了。

这个都说烦人的话你还玩什么直升机啊,不如玩雷速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