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an 2.4g与pg800兼容问题最后结论

楼主(2009-03-21):
今天与阿荣出动了天8、天9、assan F系2.4g高频头(v1,v2版本各一),2.4g assan 6通mini接收两个、两套pg800+ssd101,两套不同的电调
采用替换法分别测试了不同组合下的使用情况。
结论是assan F系2.4g高频头v2版本高频头与pg800存在兼容性问题。

具体现象表现参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3821&extra=page%3D2

网友:
呵呵,近来是AXX的爆发阶段啊。问题层出不穷。

楼主:
也不完全是assan的问题,我用在其他陀螺仪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与阿荣出动了天8、天9、assan F系2.4g高频头(v1,v2版本各一),2.4g assan 6通mini接收两个、两套pg800+ssd101,两套不同的电调
采用替换法分别测试了不同组合下的使用情况。
结论是assan F系2.4g高频头v2版 ...

高频头居然和陀螺不兼容,哈哈,真是闻所未闻啊!
拜托把概念先搞清楚后再来发帖!

我的理解是LZ可能发现了某个BUG或不爽的地方,措辞不当吧!

楼主:
确实如此。通过替换法得出的结论。gu318同志也做过类似的实验。
所以我现在玩我的pg800,sjm215小鸡不得不用回原来的ppm接收

网友:
一天扫一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