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黑旋风这个配置可不可以

楼主(2009-03-21):
黑旋风kv4800 花牌2200mah 11.1v 25c 好盈30a  电调会不会过载

网友:
电调过载严重

KV4800 3S下电流有44A左右,30A太小了,禁用

网友:
60安好些···

网友:
楼主得用14,8v电吧

网友A:
64MM的黑旋风涵道我用30A电调飞过,没发现问题.

网友B(2009-05-12):
3S 20C 1300mAH 电池 供电,20C 1800mAH电池 供电,30A好盈,27-28A,直流钳表测电池连线电流

网友(2009-06-15):
引用 网友A:
64MM的黑旋风涵道我用30A电调飞过,没发现问题.

楼主的是KV4800的,您的用该是KV4000的,4800是需要50A电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S 20C 1300mAH 电池 供电,20C 1800mAH电池 供电,30A好盈,27-28A,直流钳表测电池连线电流

您的也是KV4000的

网友C(2010-04-26):
我用的比较粗暴了点,,,70涵道,4800KV,30A垃圾电调,ACE2200  25C电池,飞了很久,没烧,看来运气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比较粗暴了点,,,70涵道,4800KV,30A垃圾电调,ACE2200  25C电池,飞了很久,没烧,看来运气比较好

网友:
后来感到有点伤电池,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