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esky e016没反应

楼主(2009-03-21):
我新手,什么都不懂。买错了买了个e016,拿到手以为通电就能飞,结果通电就看
舵机
动了两下,然后怎么弄都没反应了。该怎么个步骤呀,还是机器有问题?
我的步骤如下:
1、拿根木棍将起落架压住(不让他飞起来)(或者断掉
电机
电源)
2、打开发射机,将两个摇杆、微调放到最低(不知道哪个是油门,哪边开大,哪边开小)
3、接通飞机电源。
这时(刚开始那几次)舵机动了两下,(后来)就偶尔才动了。
但是问题是动了之后,就没反应了,怎么调
遥控器
也没反应。
莫非接收器有问题?

网友A:
先打开遥控器 在开飞机电源

楼主:
我是那样操作的呀,
对了,我发现各问题,可能还不是接收机的问题,因为我用的锁尾陀螺仪。而尾巴上那个靠陀螺仪控制的舵机也没有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是遥控和飞机没对上码。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

楼主:
嗯,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检查了下两个晶体,都是35.200MHZ的

楼主:
搞定,低级问题。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楼主实在是太厉害了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2358
去看一下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