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我的`无刷540电机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21):
飞高的540无刷电机
参数:FG540 407XL  2370KV
A123`4S2P   125A无刷水冷电调跑1。2M电O`
为什么感觉没有力? 速度更不用说了(慢得很不到30)!
电机是新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哈哈

你把奇瑞QQ的0.8L动力装在东风牌卡车上啦
1.2米的电O,试试用B45XL可能能起滑
我跑80CM的CAT都是用的B36XL+7S2P

网友:
动力太小了,小心烧电机吖!

网友A:
你的轴系装正确没有,有图看看吗,用什么浆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轴系装正确没有,有图看看吗,用什么浆跑啊?

轴是直线的`没有弯曲过路
浆是`D45*4。76MM 胶浆~
图还没有哦!

网友:
动力搭配问题

小马拉大车,当然没有力。1.2米的O, 就算用最大级别的内转4580可能还 麻麻滴。电池就用 8s2p吧 ,电调换成200A的 ,有米的话就考虑吧

网友:
这样搭配还有可能:

B4576XL  1000KV
100A/60V  etti

14S A123 2P

有米就试试,速度应该不会很慢

网友:
还有种办法就是再多配套动力, 两套3674应该可以凑合着用, 双车成本应该比更换套4576动力的成本低

楼主:
晕啊~~我换船壳去了``。。
请问`我的配置``玩小船`会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啊~~我换船壳去了``。。
请问`我的配置``玩小船`会快吗`?

玩70CM左右的O艇还是不错的,还要配置合适的船桨才行的啊!
置于你的1.2的O艇还是改26CC的油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