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BAJA5B的发动机启动不着了

楼主(2009-03-22):
我的BAJA俩月前玩了一次,前两天拿出来
发动机
一直启动不了,发动机打着了一会就熄火了,然后再也打不着,汽缸里也没有拉动的爆炸声,我把化油器拆下来清洗完毕,装上以后还是这样,火花塞高压电全部正常,调了怠速油针,仍然没有爆炸声,再也没打着,还请高手给与指点下!感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7 21:48 审核通过

网友:
缸压正常不?

网友A:
发动机问题先看油再看火最后看缸,你的火有了,油有没有进缸呢?油不进缸也是启动不了的,把火花塞取下,用手指抵住火花塞口,转动曲轴,先感觉缸压是否正常,缸压正常的话,手指用力抵住转个几圈,看看手指上是否有油,要是吃不准的话,用洗化油器的化油器清洗剂喷点进去,2 3下就好,装上火花塞,启动一下,这时间最好换个新火花塞,试好结果报告,不是当场,真不好定论~!~!~

网友B:
把火花塞拆下 把经书的地方放在发动机的任意金属部位上拉手拉器看火花塞是否打火 再看看发动机上的那个泵油肺泡里有没有油进去 没有就按两下。还有手拉盒的透气孔最好用丝袜什么的东西保护一下,沙石进去就有你哭的了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我这就去试试!

楼主:
经过再次检查,发现火花塞不打火了,换了个10块钱的火花塞正常启动了!不过换的火花塞有瓷器的那一头比较长,原配的是NGK的火花塞,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C:
火花塞不一定要原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