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DP接收机故障问题 求助!!!

楼主(2009-03-22):
149DP接收机故障问题 求助!!!
10C发射机 40M高频头 149DP接收机
在油门杆不动的情况下 接收机会把油门开到中间位置!
这是什么原因? 飞油机很危险的啊。。。。。
该现象一经出现 把油门杆关闭到最小
舵机
恢复正常工作 可是杆不动的情况下 也就30秒 又会开到中间位置不动了 仍需要拉杆到最小恢复正常
非常不理解是何原因?????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 顶

网友A:
可能油门曲线的问题吧~!不行就把设置恢复原厂看看~!~!~油门曲线

网友B:
可能你发射机设置到了直机模式

楼主:
就是飞直升机的?

网友C:
混控 或是 失控保护 教练功能 这些菜单都检查下 这种诡异的问题头一次碰上 。。。
最好是用替换法 检查下 个部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同情中。要是接收有问题找我。R149DP 40M 全新的。500元包邮。QQ:619166000

楼主:
149DP 故障原因已经基本清楚!长时间在恶劣环境下使用导致LM393(10393)运算放大器周边元件参数发生变化。
恶劣环境包括:BEC高频电路影响,长时间使用电容 电阻 受潮发生变化(由其是进水后未作精细处理) ,使得393运算参考电压发生变化,进入低电压保护状态,此参考电压范围较窄!
149误认为电源供电进入低电压,使油门保持在1/2处,其它通道工作正常。
以前也出现过该现象,还误认为发动机飞车,这下终于明白了,明白的下场是损失大浆 尾浆 各一付

网友F:
这个问题真诡异。不是高手排查不出来啊 。不过话说回来,接收机被水泡过? 要换我的话,真就抓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