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0404控遇到超奇怪问题,维修高手请分析原因

楼主(2009-03-22):
前几天淘宝收了一个0404控,收到后试了下玩模拟器正常的,就付了款。 今天拿出来试机,想改美国手,却发现不正常:无法控制舵机,确认舵机和接收都正常,于是拆开研究

当开关1在右时,开关2无论在左或右都没有反应
当开关1在左时,开关2在右时通电,舵机无反应,但这时候把开关2拨到右边时,舵机就有反应了,控制一切正常,接着把2打回到左边,控制也正常
但这时如果断电再重开,就又不正常了,

请维修高手分析一下,这种情况到是什么原因
真是郁闷啊,以后收到货一定要先仔细检查才行

网友:
我当时是随便瞎试试出来的,好像是3或4切换左右手油门吧。
另外要注意接电的时候油门是否在最低,因为开关动了以后油门最低位就可能变到其他位置或反向了。
总之,你就多试试吧。

楼主:
这个我觉得和油门位置没有关系,油门不对的话,其它通道的舵机应该还是有反应的,但是现在所有通道舵机都没有反应了,开关3是2、3通道调换用的,即改左手油门的,现在不管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都有这样的故障